关于LM317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1-07-18):
输入12V,输出1.8V,稳压器发热情况怎样,没用过这个片子,不知道会不会很热?另请教,稳压器输入输出端的滤波电容大小如何选择,只知道与负载电流有关,还有该选哪类的电容,对电容类型有什么要求,请高手们帮忙,多谢多谢!

网友A:
是否发热严重还要看电流的大小,具体用欧姆定律计算,电压乘以电流。另外,317要输出1.8V需要负电源才能实现。

网友B:
滤波电容的选取参见《模拟电子基础》

网友C:
还不如换个dc/dc呢

网友D:
春阳,LM317的基准电压是1.2V,最小能输出1.2V

不过,LZ这个如果电流大的话确实应该用DC-DC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
pdf上说的,最小能输出1.2V,输出应该不是问题

楼主:
模电上说的太分散了,有什么经验值,或公式吗,看有资料说是1A,1000uF,这电容也太大了吧

楼主:
主要是输入电压比较高12V的,一般的DCDC体积比较大啊,有什么小点的片子吗,推荐一下

网友A:
春阳,LM317的基准电压是1.2V,最小能输出1.2V

不过,LZ这个如果电流大的话确实应该用DC-DC
引用 网友D:

俺记错了,以为是2.5V。

网友E:
好久不用LM317了,我也记错了,还以为是1.25V呢,被2.5V误导的。

楼主:
12V转1.8V有什么好的片子吗?

网友F:
317的最小稳压值就是1.25v,调整端接地。

网友G:
回复 楼主:
TPS71501不错,在用。输入2.5-24V,输出可调1.2-15V

网友H:
LS芯片太贵了,不是一般人能用得起的。

网友I:
MC34063A比较便宜

网友J(2012-11-05):
片子温度多少,要看你317的功率有多大,若是你输出电流较小的话,317的功率就比较小,还可以用。若是输出电流很大的话,且你Vin-Vout=10.2V,P=U*I,那么317的功率会很大,根据手册查的热阻为5摄氏度每瓦特,可以算出317的温度。
DataSheet里面有讲如何选择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