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28串口收发程序出错

楼主(2011-07-18):
写了一个串口收发的程序,就是把收到的值再发回去,但是总是收到和发送的值不一样,要么就是收不到。还请高人指点!!谢谢!!!!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FOSC 16000000
#define BUAD 9600
#define MYBUBRR FOSC/16/BUAD-1
//#define data 11010

void USART_Init (uint ubrr)
{
    /*Set buad rate*/
    UBRR0H=(uchar)(ubrr>>8);
    UBRR0L=(uchar)ubrr;
    /*Enable receive and transmitter*/
    UCSR0B=(1<<RXEN)|(1<<TXEN);
    /* Set frame format :8data,2stop bit*/
    UCSR0C=(1<<USBS)|(3<<UCSZ0);
    DDRE=0x02;
}

void USART_Transmit(uchar c)
{
    /*wait for empty transmit buffer*/
    while(!(UCSR0A&(1<<UDRE0)));
    /*Put data into buffer,sends the data*/
    UDR0=c;
}
uchar USART_Receive(void)
{
    /*Waite fro data to be received*/
    while(!(UCSR0A&(1<<RXC0)));
    /*Get and return received data from buffer*/
    return UDR0;
}

int main(void)
{
    while(1)
    {
        USART_Init(MYBUBRR);
        USART_Transmit(USART_Receive());
    }
}

楼主:
补充一下,串口线用的是usb转串口。

网友A:
接收口寄存器设置加上拉电阻试试

楼主:
3# xutianbai 谢谢了,找出毛病了。不过还是谢谢!!

网友B:
回复 楼主:

太没公德心了,找出问题,也不跟大伙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