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开发流程和关键步骤的含义

楼主(2011-07-18):
综合(Synthesize就是将HDL语言、原理图等设计输入翻译成由与、或、非门和RAM、触发器等基本逻辑单元的逻辑连接(网表),并根据目标和要求(约束条件)优化所生成的逻辑连接,生成EDF文件。

实现Implement:是将综合输出的逻辑网表翻译成所选器件的底层模块与硬件原语,将设计映射到器件结构上,进行布局布线,达到在选定器件上实现设计的目的。实现主要分为3个步骤:翻译(Translate)逻辑网表,映射(Map)到器件单元与布局布线(Place & Route
翻译(Translate的主要作用是将综合输出的逻辑网表翻译为Xilinx特定器件的底层结构和硬件原语(具体的源语详见ISElanguage templates)。
映射(Map的主要作用是将设计映射到具体型号的器件上(LUTFFCarry等)。
布局布线(Place & Route步骤调用Xilinx布局布线器,根据用户约束和物理约束,对设计模块进行实际的布局,并根据设计连接,对布局后的模块进行布线,产生FPGA/CPLD配置文件。

ISE中实现步骤的功能选项

翻译项目包括3个命令
Translation Report用以显示翻译步骤的报告;
Floorplan Design用以启动Xilinx布局规划器(Floorplanner)进行手动布局,提高布局器效率;
Generate Post-Translate Simulation Model用以产生翻译步骤后仿真模型,由于该仿真模型不包含实际布线时延,所以有时省略此仿真步骤。

映射项目包括如下命令
Map Report用以显示映射步骤的报告;
Generate Post-Map Static Timing产生映射静态时序分析报告,启动时序分析器(Timing Analyzer)分析映射后静态时序;
Manually Place & Route FPGA Editor】用以启动FPGA底层编辑器进行手动布局布线,指导Xilinx自动布局布线器,解决布局布线异常,提高布局布线效率;
Generate Post-Map Simulation Model用以产生映射步骤后仿真模型,由于该仿真模型不包含实际布线时延,所以有时也省略此仿真步骤。

布局布线步骤的命令与工具非常多:
Place & Route Report用以显示布局布线报告;
Asynchronous Delay Report用以显示异步实现报告;
Pad Report用以显示管脚锁定报告;
Guide Results Report用以显示布局布线指导报告,该报告仅在使用布局布线指导文件NCD文件后才产生;
Generate Post-Place & Route Static Timing包含了进行布局布线后静态时序分析的一系列命令,可以启动Timing Analyzer分析布局布线后的静态时序;
View/Edit Place DesignFloorplanner)】View/Edit Place DesignFPGA Editor)】用以启动FloorplannerFPGA Editor完成FPGA布局布线的结果分析、编辑,手动更改布局布线结果,产生布局布线指导与约束文件,辅助Xilinx自动布局布线器,提高布局布线效率并解决布局布线中的问题;
Analyze PowerXPower)】用以启动功耗仿真器分析设计功耗;
Generate Post-Place & Route Simulation Model用以产生布局布线后仿真模型,该仿真模型包含的时延信息最全,不仅包含门延时,还包含了实际布线延时。该仿真步骤必须进行,以确保设计功能与FPGA实际运行结果一致;
Generate IBIS Model用以产生IBIS仿真模型,辅助PCB布板的仿真与设计;
Multi Pass Place & Route用以进行多周期反复布线;
Back-annotate Pin Locations用以反标管脚锁定信息。

参考资料:

http://blog.**/wednes/27977/message.aspx

网友A:
完全不同意关于关键步骤的含义。
大家自己可以ISE->help查询到以下内容:
After synthesis, you run design implementation, which comprises the following steps:
Translate - merges the incoming netlists and constraints into a Xilinx® design file.
Map - fits the design into the available resources on the target device, and optionally, places the design.
Place and Route - places and routes the design to the timing constraints.
Generate Programming File - creates a bitstream file that can be downloaded to the device.
以translate为例,ISE中的translate只是将edif/ngc文件+ucf文件合并成ngd文件,根本不是LZ所说的

翻译(Translate)的主要作用是将综合输出的逻辑网表翻译为Xilinx特定器件的底层结构和硬件原语

一看就是按照字面意思想当然。

网友B:
加分加分

网友C:
大圣来了?

网友D:
大圣呢 没看见他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