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

楼主(2011-07-18):
下面是我搭的恒流源电路,可是为什么不能正常工作,接上电源以后TIP35C发热严重,而且负载上的电压与预期的值相差比较大,这个电路有问题吗? (输入为直流0-5V,要得到0-2A的恒流。)

网友A:
给TIP35C加上散热片试试,这个功率有点大了。

网友A:
补充一下,输入0-5V,输出应该是0-2.5A. 但要注意RL的范围,太大不行。

网友B:
求解释!!!:dizzy:

网友C:
分析恒流在2A时的情况: 2A*20V=40W, 因为是恒流, 这个功率是恒定的. 在RL变化时, RL上消耗的功率=4RL(W), RL越小, 三极管上分担的功率越大, 温度越高.

网友A:
解释:
如果RL的取值比较合适,运放会工作在线性区,根据虚短,可知R5上的压降正好为输入电压Vi。Vi是0-5V,R5是2欧,所以恒流输出的范围是0-2.5A。
实际这个电路的RL取值范围很窄,OP07在+-15V供电时输出摆幅的典型值是+-13V,再减掉两个三极管的发射结压降,TIP35发射极的最高电压也就是11V左右。要想得到2A的横流,那么RL不能大于11/2 -2 = 3.5欧。
如果RL取值为5欧,运放会饱和,输出仍是+13V,流过RL的电流是11/(2+5) = 1.57A. 这可能是楼主所说的“负载上的电压与预期的值相差比较大”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三极管TIP35消耗的功率大约是1.57*(20-11) = 14W, 如果不加散热片,仍会发热很严重。

网友D(2011-12-27):
楼主为把9013去掉可以吗?直接用运放输出端接在tip35c上不可以吗?请指教

网友E:
9013是放大电流用的,OP07无法输出太大电流,当2.5A恒流时要求TIP35C基极约为50ma,OP07无法提供。

网友:
建议你把2欧取样电阻换成小一点的,比如1欧,然后再把跟随器换成2倍的差放,这样输出的电流就会加倍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