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我等息息相关的一个优秀的发明即将在市场上消亡!

楼主(2011-07-18):
这个很熟悉吧?可是,它正在消亡!
晚上逛超市,无意中发现公牛的插座全部找不到这样的插口了,取而代之的是标着符合GB2099.3-2008的插座形式!
而这种经典形式是在GB2099.3-1997下生产的。
难怪公司上次买的全这种呢,当时就疑惑为何落后的取代了先进的呢。。。

不过一直也感觉这种万能的安全性稍差,说不定有不懂的人就会蛮干而错位120度。。。

网友A:
记得以前有个女技术员就是转了一个角度插歪了洗衣机插头,死在这种插座上的

楼主:
这“技术员”...:(
不过对这种形式还是情有独钟的,晚上去买英标转换插头,正郁闷怎么都不是万能的了,翻遍了专柜终于找到一个旧标的,狂喜:lol

网友B:
称不上优秀,做成这样反而是造成了极大浪费……
一个房子里面完全不需要这种万能的东西,空调需要专用的大电流专用插座,洗衣机旁边的插座肯定也是它专用的,电磁炉不必说了,电饭锅这种大功率的玩意也是……想想可能也就工作台上需要,但拖一个插排出来也足够用了。

楼主:
"息息相关"就是工作台嘛,呵
或许是多个目的,安全性也是增加了。
另外这不入世逐渐开放了嘛...我让你代购、让你走|私、让你不缴税、让你不正常进口...哈哈配合海关全搞定。。。

网友C:
看看新标准GB2099.3-2008

网友D:
呵呵!
我家那位也是插错烧了一个打印机
被我狠K了一顿
看来真有隐患!

网友E:
这...
这个啥“新品”就安全吗?
火线和地线挨那么近,就不怕短路起火、跳闸?

网友F:
。。。插头这么多规格感觉很**,有圆的,有方的,还有2个方一个圆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中间有绝缘塑料隔开也就没事!

网友E:
绝缘塑料隔开也就没事?

没见过插座插孔被烧融的吗?

网友G:
绝对的安全的确没有,不过新版的安全性的确提高了

网友H:
这种万能插座有好处也有弊端:好处是:如果做国际工程的话,兼容性比较好;弊端是:口太大,容易接触外物导致漏电短路发生事故,尤其有小孩子的地方更是不安全。

网友I:
这个很熟悉吧?可是,它正在消亡!
晚上逛超市,无意中发现公牛的插座全部找不到这样的插口了,取而代之的是标着符合GB2099.3-2008的插座形式!
而这种经典形式是在GB2099.3-1997下生产的。
难怪公司上次买的 ...
引用 楼主:

没看太明白,图上的这种好还是不好啊

网友J:
能看见里面的金属的插坐都不安全.  我喜欢那种孔里有个小盖子挡住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