捣鼓个恒流源

楼主(2011-07-18):
这两天在公司闲着,看到手头上有一个反激式开关电源,并且还有它的原理图。于是想着能不能把它改成一个恒流源,说干就干!
电源控制芯片用的是3845,3845第2脚作为原稳压电源输出电压反馈,第3脚接到开关管第三脚和GND之间的一个电阻上,也就是电流反馈。
改的方法是:
①将电压反馈断开,在变压器次级二极管后作为恒流源输出正端;
②3845的第2脚和GND之间接一个15欧功率电阻,功率电阻输入端作为恒流源的负极;
③电源上电,开路恒流源电压,100多伏,因为恒流源没加开路保护;
④在输出端接上一个200欧负载,测量3845第2脚对地电压2.7伏左右,调节负载阻值3845第2脚电压保持2.7左右,输出电压一直在变化。
个人感觉恒流源原理就是这样的了。

网友A:
“电源上电,开路恒流源电压,100多伏,因为恒流源没加开路保护”
反激开关电源没有输出电压限制电路而负载开路,是相当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