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5532发烫问题

楼主:
大侠们,小弟最近在调用5532制作的音频放大器,4路音频放大后混音输出,现在出现三块5532芯片在工作时发热,输出量过没有短路现象,后级混音输出端直接通过一个电容(串联的)接喇叭,喇叭的电阻是8R,用万用表测量,会报警类似短路。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请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2011-07-18):
+-12V供电带8欧负载,你以为NE5532是金刚啊?

网友B:
楼主要贴出具体电路,正常情况下不会明显发热的,另外,万用表发声就说短路是不对的,只要阻值小到一定程度就会发声,楼主用的扬声器音圈阻抗是8欧姆。

网友C:
8欧的负载万用表是会叫的,我自己的万用表只要测量小于40欧,就发声了。楼主可以把负载断开,一会看5532是否还热,继续热则说明负载过重了,应该用100欧以上还差不多。如果还继续热,那电路可能有问题,或5532是不合格料,或电压等等问题吧

楼主:
附件是原理图

网友D:
+-12V供电带8欧负载,你以为NE5532是金刚啊?
引用 网友A: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