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温度传感芯片的电源脚串电阻的作用,详见电路图

楼主(2011-07-18):
(无正文)

网友A:
配合电容低通滤波,减小数字电路带来的干扰。因为传感器本身工作电流很小,电源串电阻引入的压降很小可以忽略不计

楼主:
谢谢ls的兄弟,能再说的具体点吗?目前的疑问是,在电源的输入端200欧姆前测得的电源纹波值比较小,但是在电容0.1uf两端的纹波就很大,,如果低通滤波是为了防止外界对芯片的干扰还是减少芯片对外界的干扰呢?

网友B:
加去耦电阻,配合电容的使用,能减少噪声电流的影响

楼主:
不管是音频电路还是其他电路,都有一个去耦合的问题。所谓的去耦合,就是消除不良耦合。

一个整机电路的不良耦合,有元件布局造成的、更多的是是公共电源内阻引起的,对于单级或者级数较少的简单电路,有些时候不需要去耦合电路也许也能稳定的工作,但多数放大器都是几级组成的,不管是哪一级都会以电源作为回路形成一个完整的电路,换句话讲就是信号的通路都要经过电源,电源对于各级是公共的。通常我们都是假设电源的内阻是很小的,但是毕竟是有内阻的,各级信号在以这个公共电源作为通路时都会产生一个小小的电压降,一旦各级信号以电源内阻作为通路产生的压降幅值太大、或者相位上的差别,这个信号有可能进入发达器的输入端,相位相同的话就会形成正反馈,导致电路不稳定。如果把各级电路用隔离电阻分开,并在对地间接上一个电容,这个电容就对对应的电路级产生的信号旁路,而不是都跑到公共电源上。对于简单的电路在电源后面接上一个电容可以前起到旁路作用,但是多级放大器或者频率较高、速度很高的电路,这个电容不一定能够彻底旁路,把电路分级隔离起来,再各自旁路,旁路的效果就更好了。对于有些电路,可能电路中没有接隔离电阻,但是电路走线总有一定的长度,这个导线形成的电感还有导线与其他元件或者导线之间形成的电容,这些都会导致电源回路中出现不良的耦合,所以就会在导线的不同地方也接有去耦合电容,在高频电路中,去耦合电路是非常讲究的

楼主:
这种电路叫阻容π型滤波,是一种经典滤波电路,当然这个地方如果用二极管也未尝不可,也不是非降低0.6V不可,换成锗管就只降0.2V了对于3V供电的收音机也算不了什么,因为没做过这个试验,不敢妄语。不过,大家想想看,无论是收音机还是收录机,功放和前置,和收音机之间都要增加1到2级阻容π,其作用就是为了隔离,因为后级变化电流大,前级电流小,但是容易受电压波动影响,所以滤波级越多越稳定,有些的供电还会增加电子滤波,滤波有些书上叫退藕合,退交联,其实就是避免前后级通过电源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