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并电阻与发光二极管和三极管使用图分析请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7-19):
这个真是神马都是浮云的电路,电容是神马作用

网友B:
并的电容没有容量,估计是让LED缓慢亮起、缓慢熄灭。这样,短暂的输入变动就不会有光响应。

并联的电阻,一般是消除三极管关断时的漏电,否则即便三极管断开,其漏电也可以让LED发微光。

网友C:
电阻的作用,没想明白,电容还是有用的,特别针对发光管的ESD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