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高压 升压电源噪音问题求解

楼主(2011-07-18):
OLED显示屏需要9V/40mA 显示电源,采用Boost升压电路由3.6V升压提供。
发现总是有一定噪音,随显示内容不同而不同。
加大升压输出电容,可以减小噪音,但即使加大到1000uF也不能根除。

请遇到或解决过此类问题的兄弟支支招。

网友A:
9V的“高压”……我觉得用电荷泵更合适,效率极高。

楼主:
输入在2.1~5V,电荷泵可能难,呵呵。另外电流也不小呀。标称30mA,设计要预留到50mA。

网友A:
那先看能否已达到方案的指标吧,达不到就找元件质量问题,元件没问题再参考厂家的布线布局……
老外的板子5V滤波用6.3V电容可以稳稳当当工作((6.3-5)/5=0.26),我做的板子12V滤波用25V的电解还爆过((25-12)/12=1.08)……前几天试产又碰到盘装贴片肖特基二极管正负极标反的,好在那是放在电源输入防反接,而不是DC/DC的续流:L

网友B:
注意元器件的正确选型,特别是储能电感,PCB设计也很重要。

楼主:
再问下,呵呵:
这个噪音除了听觉上的影响外,电气上有副作用吗?

网友B:
晕,原来是声音上的噪声啊,还以为是电路上的,换电感吧,或者电路参数有问题。

网友C:
还以为是示波器测量出的电源噪音。

网友D:
我使用过oled屏,是有一些音频噪声。你的boost变换器的开关频率是多少?是不是使用了瓷介电容?
如果落在音频范围内,瓷介是会有噪声。

网友E:
OLED显示屏啊?还以为是LED背光呢。

OLED显示屏的话,首先要明白一点:它的工作电流是变化的,而且是高频变化的,频谱范围很宽,混叠后有落在音频的部分。

所以,你应该在电源输出再加一级LC滤波,即再串个电感然后并并联电容,并且电容应该用点解和瓷片并联,而不是单纯的加大输出电容。

网友F:
这个应该是纯粹的电源问题,

网友G:
再问下,呵呵:
这个噪音除了听觉上的影响外,电气上有副作用吗?
引用 楼主:

晕倒,听觉上的噪声和后面的储能电容关联很小。

一般这个噪声都是电感匹配电路不当造成的,调整电感感值,选择电流值更大的电感,调整振荡电路频率等等对这个噪声都会有所改善,有一些电感分布电容太大,也容易出现听觉上的噪声,有一些电感内部线圈和铁氧体机械固定不结实也很容易出现听觉上的噪声。

网友H:
你观察一下,SW处的波形,脉冲是否有疏密变化。有的话就能产生噪音。
在boost的输入端串1uH左右的电感,且输入电容改为陶瓷电容看看。

楼主:
谢谢各位,搞定了,呵呵

网友E:
搞定了的话要说下到底是怎么搞定的啊

亏你还是论坛老鸟了

网友I:
搞定了的话要说下到底是怎么搞定的啊

亏你还是论坛老鸟了
引用 网友E:

论坛里很多都是只问问题,解决后不告诉结果的。

网友H:
要么就干脆别提搞定的话。。。。吊人胃口:L

楼主:
惭愧:)虽然解决了,具体原因还是不清楚。
不是故意要吊各位胃口,既然各位有意见,就献回丑公布一下,呵呵

其实声音不是来自电感,呵呵。
我弄两条线把电感接到远处,屏附近还是有声音。
最后解决方法是各处电容均加大容量(并联100uF电解电容),还真就没声音了。
至于声音到底是哪个产生的,还不得而知。

可能是MLCC电容,是PCB,是屏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