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驱动电路继电器对不?

楼主(2011-07-18):
用三极管来驱动继电器,与单片机的接线图这样接可以吗?还有我的那个续流二极管这样接对不对呢?

网友A:
可以,注意计算基极电阻的适当阻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基极电阻阻值起的是什么作用呢?我用的是51单片机,三极管用的是9013,二极管用的是In4007,这样的话这个基极电阻取3k可以吗?

网友B:
基本不行,这样接你的继电器线圈电压受限制,不能选高于MCU VCC的电压,而MCU的工作电压上限一般就是5V,你的继电器是5V的吗?即使勉强可用,通用性也太差了。

网友C:
4#
这个是PNP管。如果是NPN可能不行,但是PNP管适当的选取基极偏置电阻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用9012勉强可以,
最好是用9013  控制继电器一个脚到地,继电器另一个脚接vcc

网友E:
LZ,要注意VCC和CPU的电压,如果VCC比CPU电压高0.7V以上将会造成继电器不能关断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我的继电器是5V的,PNP管上的VCC也是5V,这样行吗?你说的通用性太差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么像我这种情况,我单片机用的是51,PNP管上面VCC是5V,继电器也是5V的,我的基极电阻应该取多少呢?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是啊,我的继电器是5V的,PNP管上的VCC也是5V,这样行吗?你说的通用性太差是什么意思?
引用 楼主:

继电器是5V就勉强可用。
通用性差是说,换成VCC是6V,12V,24V这个电路就不能用,而改成NPN驱动E极接地就都可以!

网友F:
继电器是感性负载,需要把三极管放到继电器下面,而不是上面。

网友G:
给你参考下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Chuen/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77642451/QQ/WinTemp/RichOle/US@Y~8~_`]P`@)B(5W@7U0Q.jpg

网友H:
是什么啊。我晕死啦哎

楼主:
听了大家的建议,再上网查了下资料,最终这样来驱动继电器,不知可否?

网友I:
继电器开关能够承受的频率怎么样呀?

网友J:
D2建议用IN4001系列

网友K:
个人觉得15楼的图比原来的图好多了,原则上应该是对的。要注意的是三级管本身有压降(Vce),落在负载上的电压是VCC - Vce,肯定不到5V,不过如果继电器能可靠动作也没问题。

楼主:
深夜发帖求救啊,就上面那个电路,我单片机给I/O口写入高电平,三极管就开始发烫,而且继电器也没有动作,写入低电平,三极管就不烫了,但是继电器依旧是没有动作。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我连接基极的那个电阻太小了呢?

网友B:
深夜发帖求救啊,就上面那个电路,我单片机给I/O口写入高电平,三极管就开始发烫,而且继电器也没有动作,写入低电平,三极管就不烫了,但是继电器依旧是没有动作。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我连接基极的那个电阻太小了 ...
引用 楼主:

先确认IO的输出特性是什么结构的!

网友L:
单片机输出电压多少啊? 9013在0.7V以下截断的,0.75V以上导通了。

楼主:
单片机高电平输出5v,低电平输出0V啊。
问题是不是当导通的时候三极管e极和c极的压降太高了呢?

网友B:
单片机高电平输出5v,低电平输出0V啊。
问题是不是当导通的时候三极管e极和c极的压降太高了呢?
引用 楼主:

如果接上负载(三极管)MCU输出仍有5V,那么有可能是三极管E,B,C接错了。

网友L:
查查是不是三极管的问题,怎么导通应该会测吧?导通的时候集电极也是对地去了,0V
不导通的时候应该是5V吧
压降应该没问题,我实际应用9013 的时候VCC是12V呢。
继电器那里5脚,接个电阻试试,(我参照了下我的一个实际应用,我也不是很懂)

楼主:
谢谢大家,昨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所以最终我没用三极管来驱动继电器,
改用了74HC04反向器来驱动,有点浪费,但是感觉很容易,
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等这次项目结束再来探个究竟。
谢谢大家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