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轮车悲剧了

楼主(2011-07-18):
今天终于抽出时间把板子给焊好了,最后还多出一块单片机和几片其他器件,不免窃喜。趁着这股高兴劲,心想今天晚上先装起来再说。于是乎打开123姐姐的图解教程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ameon=yes&referer=http%3A//bbs.21ic.com/icnewest.html
对照一看,傻眼了,少样重要东东——带偏孔的铜柱。这可咋办?少个电阻电容啥的对做电工的还好办,少了它这小车还怎么站起来?翻箱倒柜也没找到替代。这都到了第二天了,请各位帮忙想想办法。先谢了。。

网友A:
请查找一下,79mm两头孔的铜柱有几根,如有三根,取一根放在底下。

如只有两根,只能自己搞定。
方法1.  去电子市场购买铜柱,其中一个是两头孔的铜柱,另外全买一头孔一头螺纹的铜柱,反正旋上连接成一体后,保证总长为(79+14)=83mm 即可。
方法2.  实在解决不了,自已出点邮费(顺丰到付),俺送你一根,只是邮费的价值远远大于铜柱~~~ :P

网友B:
这次离成功不远了...

网友C:
请站内告知姓名及电话,之前有拆过的一套套件,留给大家补充零件用了

楼主:
呵呵,水MM不给的话,就问你要了:lol

2# laoxu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水MM,嘎嘎!

网友D:
请站内告知姓名及电话,之前有拆过的一套套件,留给大家补充零件用了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再发一个电机啊,:lol  我那个黄色的固定脚断了(应该是在运输途中断的,断掉的部分也包装袋中)。

楼主:
LS的,禁止搭载顺风车!

网友D:
回复 楼主:
嗯 顺风快递还是蛮不错低: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