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简单3-5中不同颜色识别

楼主(2011-07-19):
求助能识别纸上印有3-5种差异很大的颜色,比如红、黑、白、绿等(只要是你能区分的任意3-5种不同颜色就可)的最简单解决方案。

要求:
1.价格尽量便宜,CCD方案就不要考虑了,成本低于2元
2.颜色识别面积小于5*5mm
3.识别距离小于5mm

各位大拿们有没有好的建议?

网友A:
CMOS sensor肯定可以做到,但是你用不着。
如果纸上的颜色是比较稳定的,可以用灰度来判别。
如果颜色的不是很稳定,可以用3路灰度加3色滤光片来解决。

LZ没有说的太清楚,如果要求一次识别一张纸上的多个色块的话,只能用图像Sensor来处理。

网友B:
颜色识别还没玩过,学习了

楼主:
回2楼,如果你能识别红、黑、白、兰,那么我可以在纸上ABCD四个固定位置分别印刷为
四色中的任意一种,然后只要能辨识出ABCD四个位置分别是四色中的哪一种就算完成任务,
不知道你说的灰度方式是否能实现?

网友A:
回2楼,如果你能识别红、黑、白、兰,那么我可以在纸上ABCD四个固定位置分别印刷为
四色中的任意一种,然后只要能辨识出ABCD四个位置分别是四色中的哪一种就算完成任务,
不知道你说的灰度方式是否能实现? ...
引用 楼主:

这个需要你自己测试一下。纸质和印刷品质要稳定才行。感光管需要是可见光区的。

网友C:
成本很低的话可靠性不好,用反射式光电对管试试,这是成本最低的了,也是唯一满足楼主成本要求的方法,但是否可用、好用则是另外一回事。

楼主:
谢谢大家,听说sunplus有个技术是用2个LED灯就可以实现黑、白、灰三色,不知道谁懂,或者用过?

网友D:
日本有款颜色识别芯片,使用一个白光LED就可以型号忘了好像是TSXXX。以前用过应该可以价格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