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长线驱动18b20的问题

楼主(2011-07-19):
在一个工地上需要测量温度,传感器没有问题,线缆长度大约是15米左右,供电5v3a

电源应该不会衰减,有时会死机,在5米内没有出问题温感读数正确

,那位遇到过,有好的解决方案吗?类似无线的pa,加一级功放,防止衰减

网友A:
能不能用一个单片机就地读取后,通过串口或神马转发一下。。。

网友B:
能不能用一个单片机就地读取后,通过串口或神马转发一下。。。
引用 网友A:

这是正道

网友C:
咋的18B20的口碑这么好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