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开中断使能后就进入中断吗?

楼主(2011-07-19):
单片机开中断使能后就进入中断吗?还是中断使能开启后继续执行主程序,等到(如电平变化)才执行中断程序?
      本人菜鸟哈,对单片机中断不理解,所以通俗点解释哈。

网友A:
关于中断有个例子很多书籍教程里都被引用,现在我来表述一下
比如,你正在看书(主程序),打开手机让手机处于待机状态(开中断使能),继续看书(执行主程序);突然来电话了(中断电平变化),你拿起手机开始接电话(执行中断程序);接完电话,放下电话(中断返回),继续看书(执行主程序)

网友B:
中断使能只是开启中断允许,之后便是等中断条件满足(如定时器中断溢出,外部中断的电平变化,ADC中断转换结束得得),即跳到相应的中断向量去执行中断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