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使用电解电容实现24转12or5的方法

楼主(2011-07-19):
我现在使用LM2576实现了24转12和24转5,效果还不错,但是实际要求中不允许使用电解电容
不知道大家能否提供一些建议,有没有电容能够代替电解电容?或者推荐个芯片

网友A:
固态电容、钽电解也不允许?
那就搞一大堆多层陶瓷碟片电容咯~

不过这时最好换个频率高的DCDC

网友B:
没有电容电路是不工作的,
只有用贴片陶瓷,固态钽电容等。
很奇怪,哪个场合或者设备上要求“不允许使用电解电容”

楼主:
呵呵,主要是担心电解电容会在一些条件下爆掉,我这方面知道的不多,刚才看了楼上的回复,搜了一下固态电容,我现在用的电容应该是液态的电解电容,我想如果换成固态的应该可以

网友B:
楼主应该用这种电容

网友C:
输入用10uF、35V陶瓷电容2颗,输出用22uF、16V陶瓷电容2颗。5V输出的话,用47u/6.3V的陶瓷电容。
试试看。

楼主:
我说的不是很清楚,lm2576的电容要求是电解电容的范围是
100 µF, 75V
1000 µF, 25V
而6楼所说的电容范围是在2.2 µF to 220 µF,不符合要求啊

网友D:
换个频率高一点的芯片吧,用钽电容作滤波,如果要求的是无电解设计,那么成本肯定要上去的

网友E:
现在大把DC-DC芯片在使用贴片陶瓷电容

网友F:
现在电脑里的主板和显卡上的供电多数都是固态电容 DCDC 那样也不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