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帮忙,谢谢。

楼主(2011-07-19):
请问, Protel中双联电位器的电气原理图是怎么样的,谢谢,请给图。
Protel中有自带的吗?如有,在哪个文件里面。

网友A:
自带的没有,新建一个原理图库,part1 画个电位器,part2再画个,注意引脚序号 即可

楼主:
是这样的吗? 上面的是对的还是下面的是对的?谢谢。

网友A:
“上面的是对的还是下面的是对的?” 这不都一样吗?
关键看你PCB封装的中心抽头,要和器件手册对应起来,引脚编号和实物不要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