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钽电容耐压是多少

楼主:
第一行 写226E
第二行 写914F3
盒子上写的是25V的,但是加到15电源上就有爆的,相同的电容几十个,但有时有一两个会爆,(有的加电就爆,有的过很长时间才爆),电源开关电源提供,进来前经过了470uF电解电容0.1uF陶瓷电容滤波,钽电容提供一个四合一放大器工作电流。

网友A(2011-07-19):
自己看吧

网友B:
再次印证,爆的总是钽电容!

网友C:
哪个品牌的电容,发上来大家鄙视一下~~

网友D:
假冒伪劣

网友E:
根据mark可以猜测为AVX的材料,仅能判断出是E 尺寸 22UF。AVX的材料在侧面有的也印信息的!

网友F:
钽电容电压降额至少50%

网友G:
钽电容爆掉主要原因是:1,钽电容选择型号不适当,2,钽电容使用注意事项没搞清楚。质量合格的钽电容多数都是用在军工上面的,要是不行军方也不会用了。希望不了解的朋友多跟钽电容原厂了解实际情况了。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钽电容事业部
祁发安:13682646413
qifaan@126.com
QQ:157965626

网友H(2011-08-20):
国产钽电容确实质量差,但你确定极性没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