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老烧,是为什么呢?

楼主(2011-07-19):
如下图示,Q1很多时候会烧焦了。为什么啊?

网友A:
3400前面加个下拉电阻10K

网友A:
R34和 MOS1脚 下拉一个电阻到地

楼主:
什么原理啊?能彻底解决问题吗?

网友B:
VGS变小,ID就变小了。但Q1有什么作用?不明白。

网友C:
PWM驱动问题吧。

网友D:
Q1栅极G加10K下拉电阻到地,,,加15V稳压管到地  OK

网友D:
DS接一反向二极管..

网友E:
你这个不是一个boost吗?可以参考下那些regulators是怎样驱动MOSFET的。

网友F:
首先测试一下MOS管D极的波形,看看电感是否饱和了。
如果PWM的频率太低,MOS管很容易烧的。

网友G:
是的,在MOS的G极对地加了一个电阻后,重点再测试一下MOS的D极电压波形,看看有什么异常没。

网友H:
楼主这MOS管是起开关作用于判断后面的电路的吗?

网友I:
首先你所说的烧坏,是热击穿,还是过压击穿。
C12起到了加速充放电的作用,所以不用加电阻。
DS接反向二极管,看下电流方向??
电感饱和,最有可能,但是输入端有电阻,应是起到保护的作用。
在Q1的DS两端并一个极小的电容,470

楼主:
楼上的,怎么测电感有没有饱和啊?

楼主:
用示波器测到PWM的频率从几K到300多K一直跳动,这正常吗?

网友J:
16楼:
“用示波器测到PWM的频率从几K到300多K一直跳动,这正常吗? ”
绝对不正常。
频率低到一定程度,就要烧你的管子了。

楼主:
maychang大哥,之前板子上用的是2.2uH的电感,现在我换成22uH的电感了,频率稳定在347KHz,是不是前面提到的电感饱和了?这个电感如何选取呢?

网友K:
这个不是电感饱和,而你电感量太小,带不起负载,使电路工作在不稳定状态

楼主:
刚又测了一下,PWM信号还是有些不稳定,在308KHz,347KHz,557KHz,之间跳动,大部分时间是在347KHz,不知道啥原因,而且波形抖动很大。那这个电感该如何计算出来呢?

网友L:
什么情况下烧的啊?

网友M:
1、MOS是不是可以换个峰值电流高点的
2、漏极上面接个功率电阻吧,分点压

网友N:
开玩笑,LS根本就没搞清楚这个电路的原理

网友K:
你用的是什么芯片,有些芯片自带频率抖动!

网友O:
如果开关管一直处于脉宽调整状态的话,会很快发热的。开关管有开关损耗和导通损耗。

网友P(2011-08-25):
等待楼主最后方案

网友Q:
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