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L 像素 电视线 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1-07-19):
PAL 像素 电视线 有什么关系?

网友A:
PAL应该是一种制式,我的理解应该是一种数据的编码方式,像素则是图像取模为二进制时的某个点,电视线则是传输数据的载体。

网友B:
电视线是指电视线数,不是连接线.

"480线等于多少像素,550线等于多少像素?"
这是倒因为果的问题! 因为就像素来讲,目前安防用能拿的到的只有两种CCD,在PAL制,有27万及41万两种,27万叫"低解"CCD(说好听点叫"中解"或"普解") ,41万叫"高解"CCD。

用低解CCD,加上能买到的DSP,做出来的机子,在分辨率上大家都差不多,约在300多线,这是"做"出来的,另外还有增加线数的方法,叫做"吹"出来的!350!380!420! 还有"软件增强450条"! 高兴多少就写多少,反正既不被罚款也不会坐牢! 没事的!

用高解CCD,加上能买到的DSP,做出来的机子,在分辨率上大家还是都差不多,约在400多线,至于要写470,480,520,550 还是600?随你高兴,没人管的!

一般VCD约200多条,DVD 4-500条,电视台用的betacam录像机约350条,这是指机子能表现出来的,如果内容太差劲是不算的,这是指用市面上能买到的CCD加上DSP方案来说的,至于像索尼,松下他们有另外的搞法,480 或550线, 那是真的!

像数越高当然分辨率越高,不过市面上就那几种CCD跟DSP,也由不得你东挑西检的,

以目前普遍的技术,用同样的CCD及DSP作出来的摄像机的分辨率,各家其实都差不多。但是日本索尼及松下虽然用跟我们一样的CCD,但DSP是特殊订制的,做出来的机子是好些其实测分辨率多少条并不重要,因为CCD现在只有两种:高线及低线。用高线CCD,不管那个品牌CCD配那个品牌DSP,做出来的机子,分辨率都差不多,人眼在50条范围内一般不容易分辨的出来,除非技术太差,把高线机搞成低线机了,或跟本就是假高线!

可是有些人有这方面的经验:明明是真的高线机,为什么比较两个厂家的,硬是有的比另一家清楚? 如果说人眼在50条范围内一般不容易分辨出来,那肯定两台分辨率超过50条了? 又跟上面说的互相矛盾了!如果真的把机子拿到仪器上测,又会发现分辨率还真的差不多! 这是啥回事?

还是人眼的问题,要分辨影像好坏,除了分辨率外,还有颜色及影像的干净度,颜色跟色彩还原性有关,干净度跟噪讯有关,这两点会严重影响到眼睛对清析度的判断。

举个例子,中央电视台放的节目,大概就350条,但没有人觉得它不好!为什么? 因为颜色是正确的,从导播室出来的影像都是校正过的。 电视台用的录像机每台都是几十万,贵在那儿?其中有一项就是颜色。

拉回来摄像机这块,只要把颜色调正确,噪讯降低,在一样的分辨率下,用眼睛决对看的出差别,明明是低线机,为什么么有人标450条? 很简单! 你的低线机标420,但我的机子看起来硬是比你"清楚", 所以我是450 线!
在仪器上其实都差不多---300多条而已!

所以,在摄像机行业中,技术指标跟本是无义意的,低线机分辨率就是420,标380的就准备倒闭吧!高线机标480就算老实的了,讯噪比就是>48dB,或标50,52,全国统一,标SONY CCD都还有可能是假的的, 标EX-View 就更离谱,全国卖掉的EX-VIEW机可能比SONY生产出来的CCD还多!
整个规格大概只有型号及尺寸两样是对的, 连重量都懒得去称称看,还有彩色机分EIA,CCIR, 黑白机分NTSC ,PAL 的,总之。乱! 乱! 乱! 习惯就好了……

一般409 CCD ,实测是400出头,但同样条件,我用SONY 及 松下日本原装机来测,确实有480 没错。 一般说日系产品,其实很多是从韩国及台湾OEM的, 方案大家都一样,当然也是400多条,还不算那些取个鬼子名的贴牌货,什么"山" "京""本""达""上""下""野"……就算松下,苏州厂的品质也是一般般,SONY OEM 来的也是用 2163方案,真正日本厂做出来的,做工精致,用料实在,连DSP都不一样, 只是价格超贵的。
象素是成像的能力,线数则是成像的效果

摄像机一般使用分解力一词来衡量它"分解被摄景物细节"的能力。单位是"电视行(TVLine)"也称线。意思是从水平方向上看,相当于将每行扫描线竖立起来,然后乘上4/3(宽高比),构成水平方向的总线,称水平分解力。它会随CCD象素数的多少、和视频带宽而变化,象素愈多、带宽愈宽,分解力就愈高。而PAL制电视机625行是标称垂直分解力,除去逆程的50行外,实际的有效垂直分解力为575线。水平分解力最高可达575x4/3=766线。但是限制线数的主要因素之一还有带宽。经验数据表明可用80线/MHz来计算能再现的电视行(线数)。如6MHz带宽可通过水平分解力为480线的图像质量。

1.垂直清晰度

  由于垂直清晰度这个名词更容易理解,我们就从简单的入手。垂直清晰度就是一幅图像从上到下由多少像素组成。由于每一根水平扫描线形成一个垂直方向的像素,因此我们也可以讲,垂直清晰度就是一幅图像由多少条水平扫描线组成。一幅图像有多少条水平扫描线是由信号格式决定的,因此只要信号格式确定了,垂直清晰度就确定了。对于PAL制来说,不管你看的是电视节目、录像机、VCDLD还是DVD,你最后看到的垂直分辨率都是625。进一步讲,我们看到的一幅画面并不是由所有的625行组成。实际上,在场消隐期间,还有49行用于传输其它信息,比如闭合字幕、图文、测试信号等,同时当电子束从最底部回到最上部来开始扫描下一幅图像还需要一些时间。去掉这些我们看不到的行数,我们看到的一幅画面实际上最多由576行组成。这也是PAL制的最高垂直分辨率。更进一步,由于显像的原因和人的视觉特性,这576行只是理论上的分辨率而已。实际你看到的图像的垂直分辨率还必须乘以一个小于1的修正系数,这个系数称为Kell系数。对于隔行扫描,Kell系数=0.7,因此对于PAL制来说,最后显示出来的图像的垂直清晰度是400线左右。实际观看测试图的时候,由于不考虑Kell系数,观察得到的垂直清晰度通常可以达到450线左右。图3就是标准的清晰度测试图,既可以测试垂直清晰度也可以测试水平清晰度。

2.水平分辨率

  正如我们前面讲到的,垂直清晰度完全由信号格式决定,这非常易懂。而水平清晰度却是最容易令人混肴的概念,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水平清晰度有多种表达方式。  计算机领域
在计算机行业中经常使用组成图像的像素的多少来表示分辨率,即水平像素数×垂直像素数。如:VGA640×480SVGA800×600XGA1024×768

  视频领域
在视频领域,我们更习惯使用每图像高度的像素多少来表示水平清晰度,并称之为电视线。这种习惯的由来要追溯到电视机诞生的60年前。当时,由于信号的格式已经决定了图像的垂直清晰度,因此专家们的想法是用和垂直清晰度相关的方式来表示水平清晰度。也就是说,到底是水平方向更清晰还是垂直方向更清晰,通过这个相对的清晰度表示就可以一目了然。图4为水平清晰度和垂直清晰度的比较关系。由于这个原因,水平清晰度(电视线)被定义为:在和屏幕高度相等的水平方向上可以显示的像素数(见图5)。在这种定义下得到的清晰度就叫做电视线。所以,当你听到别人讲视频信号有多少清晰度的时候,它并不是指从图像最左边到最右边有多少像素组成,而是指在和图像高度相同的水平宽度上有多少像素。

    请看一下你的电视机或电脑显示器,你会发现它们并不是四四方方的,其显示比例是4:3的。也就是说,要得到和垂直清晰度相同的水平清晰度,水平方向的像素要达到垂直清晰度的4/3

4/偶场就是对电视的扫描线的区分,由于传输时带宽的限制,采用了将一帧图像分为两场来发送,也就是奇数场和偶数场;
电视信号中有场同步和行同步,场同步就是用来同步奇数场和偶数场的(行同步则用来同步行扫描)。

/偶场所对应的视频系统是各行扫描系统,比如480i576i等,其中数字后面的i代表的意思就是隔行扫描(Interlace),而480p576p则是逐行扫描视频系统,p代表逐行(Progress
。(转)

网友A:
:D,俺还以为是电视连接线呢。

不够老T大婶说的电视线的概念,俺确实不懂,所以歪掉了。

这个电视线是不是就是指的电视的扫描行线数量啊?

网友C:
电视线的称法不规范,而模拟制式的电视讲究的是扫描线数而非像素,像素是数字显示系统的参数。

楼主:
谢谢 T叔的解答!!!!通俗易懂!我琢磨下!

楼主:
问下,为什么摄像机的像素宽高比不是4:3,像500*5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