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画的视频OSD

楼主(2011-07-19):
ARM是STM32F103RB,用GPIO口直接在视频信号上拉升电压形成白电平.
行场开离用的是1881.

楼主:
效果图如下:

楼主:
整个显示区域分辩率为384*216,可以显示12行*24列的全角字符,字符分辨率为16*18点.
半角每行可以显示48个字符.可以实现反显效果.

楼主:
中间那几个字的出处如下图:

网友A:
不错,不知道分辨率能否提高呢?用GPIO输出的?试试SPI口输出,应该可以提高速度。
整个显示的点阵有81k,应该没有存储直接调用字符点阵计算当前点(行)显示的。
如果没用SPI,点阵是用TIMER实现的吧。

网友B:
STM32还有空隙时间处理别的事情吗?

楼主:
点阵只需10K RAM,自动跳过空行,CPU占用在5%到50%之间.
如果忙不过来,可以暂时关OSD一帧时间(20MS),对静止的OSD,肉眼看不出来.

网友A: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901123402全中文GB2312字符叠加
引用 网友C:

不就一个MAX7456的外包装嘛。
16*30字符、12*18的字符像素是这个东西的瓶颈,无法突破。
而且图形是以字符的类型来模拟的。

我在找一个能定义到像素级显示的方案,可以做到近似图形的叠加。

网友C:
回复 网友A:

那你可以试试用FPGA来做吧

网友D(2012-11-02):
楼主可否传份你的程序,我用STM32F103RB怎么实现不了那么快的切换?一行52us,做不了384个点呢?

网友E(2015-02-06):
高人教我啊,我想了2周了都没想出来

网友E(2015-03-16):
我用DMA->SPI可以实现只有白色的文字叠加,但不能钩边,求大神说一下如何钩边,主要是用DMA->SPI的实现

网友F(2021-11-05):
您好,请教几个问题,行分离进入中断,上拉电平形成白电平,形成字符图形,那么这个要显示的字符的行位置可以在行监测时获得 ,那列位置怎么确定?如'‘命"这显示时列位置是怎么调整确定的。还有你的字符是怎么生出像素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