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DBUS通信

楼主(2011-07-19):
由于数据帧内没有数据长度,双方通信时,如何判断一帧数据结束?
例如:通过单片机串口给一个符合MODBUS协议的数字表发数据帧:
11 01 00 00 00 06 98 BE

其中:98 BE 为CRC校验数据

网友A:
根据时间来判断,modbus中规定如果超过3.5个字节的传输时间没收到数据,就认为是数据帧的结束。假设现在的通讯波特率是9600,3.5个字节的时间就是3.5秒,实际中可按两倍的时间来计算。

网友B:
嗯,通过停顿时间。如ls所说。

楼主:
谢谢楼上2位提醒!

楼主:
发现个奇怪的现象,给目标设备发送数据时,结果发送完后收到同样的数据。

设备接口为485接口转232到电脑串口...

设备为多功能电测表...

网友C:
楼上现象应先检查485接口电路是否同时准许了收发使能,如是,会自发自受的,另外程序有问题也可能导致。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同时使能发送和接收的
其实应该是,有发送没接收到数据...

网友D(2011-09-02):
modbus地址准的modbus协议数据区是有发送和接受的字节数的,一楼的modbus命令好特别,而且二楼的3.5s不知道是怎么算出来的,判断数据接收应靠超时应答函数来解决,一般情况在9600波特率情况下超过10ms就认为一帧数据接收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