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电压下降

楼主(2011-07-19):
我的一块板。由12V的开关电源(3842反激,初级反馈。)供电,带动一个感性负载,使负载在一定频率下做振动。感性负载不工作的时候,12V电源实测12.2V~12.4V。感性负载工作了,12V的电压变成9V~12.4V,变化的波形跟驱动的频率相同。
请问各位大侠:这是开关电源容量不够?还是没有从次级引回反馈的缘故?

网友A:
你的感性负载你在稳压电源上测试过吗?电流是多少?
也许你的3842 带载能力不够!

楼主:
在其他的12V开关电源试过,不会这样。

感性负载,电流最大1.5A左右

网友A:
你的3842用功率电阻考量过电流没?有没有带1.5A的能力啊

楼主:
老实说,这是别人做的开关电源。我不懂得确切的考量办法。
请不灵赐教!!!!!!!

网友A:
你看看手头有没有现成的功率电阻,(水泥电阻),或者适当的负载,接上看能否达到1.5A的电流,保持电压不变。

网友A:
电阻没有,那就12V的继电器,LED等都用上,输出串个电流表,电流表后接负载,在并个电压表检测。
其实你既然都拿“这个感性负载”在别的开关电源上试过,那基本可以肯定3842这个电源带载能力不行。
不过你可以照我的方法验证下,锻炼下自己的动手能力。

楼主:
电阻没有,那就12V的继电器,LED等都用上,输出串个电流表,电流表后接负载,在并个电压表检测。
其实你既然都拿“这个感性负载”在别的开关电源上试过,那基本可以肯定3842这个电源带载能力不行。
不过你可以照我的 ...
引用 网友A:

明白您的意思。用2个电压表,一个电流档串功率电阻,一个电压档测功率电阻的电压。
这样应该可测试。
12V,1.5A,是不是要18W以上的功率电阻???

网友A:
至少“18W以上的功率电阻”。

楼主:
测试了。
两个10W15R的水泥电阻并在一起,串入万用表,示波器观察水泥电阻两端电压。
电流1.16A的时候,电压降到8.52V~9.6V。
明显的功率不够啊!

这要咋整啊?改高频变压器?还是更改TL3842的占空比?

楼主:
换了个负载测试。
选用2个1K,2W的电阻并联在一起。串入万用表,示波器观察电阻两端电压。

电流很小,但电压在12.8V左右。
这是不是说明,12V电压的功率有?早上的“功率不够”结论是错误的?
改一下3842限流电阻即可?

网友A:
很明显,3842带载能力不够,

楼主:
不明白啊!

能不能说确切点?

网友A:
就是你的电源不合格,不能使用,或者是他标称12V1.5A达不到,

网友B:
关3842什么事??

网友A:
这里3842只是指这个用3842做的电源模块,简称而已,楼上不会不明白吧

网友C(2011-09-19):
电阻没有,那就12V的继电器,LED等都用上,输出串个电流表,电流表后接负载,在并个电压表检测。其实你既然都拿“这个感性负载”在别的开关电源上试过,那基本可以肯定3842这个电源带载能力不行。不过你可以照我的方法验证下无氧铜棒,锻炼下自己的动手能力。

网友D:
频率没设定好啊!占空比都这么大了,再带载就炸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