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绝望的问题:KEIL UVision 4 无法调试stm32f101cbt6!!

楼主(2011-07-19):
折腾一周了,从J-link刷固件、keil uvision4.10装到4.21、最后干脆给电脑装系统,都试过了。程序可以下载,但是无法debug,跑一步之后,再F10,就会出现:“"0x0e83fdd0"指令引用的"0x00000018"内存。该内存不能为"read"”的windows窗口,问我是否终止程序,我一选“是”,keil就关闭了。
谁能救救我呀,多谢了。我是新手,没金币呀,请各位见谅~~

楼主:
不能沉呀,很慌呀,自己顶了

网友A:
我在使用MDK4.20仿真stm32100的时候也遇到类似的情况,选stm32f103能跑的main()函数内,选stm32100VC 跑不到。

网友A:
郁闷中等待答案。

楼主:
这个问题有了新进展:
原来是我程序的问题,这个程序很大,我修改了一点,后来就一直出现这种错误。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究竟修改的哪里造成的这种错误,我也想知道问题的症结。。。。
所以还是继续求教,我现在怀疑自己是不是触动了keil开发环境的bug。。。

楼主:
我都给忘了,最后自己发现这个问题的症结了:原来是我的断点加的太多了,可能有些断点加的位置也不对,造成J-link调试时出错,取消所有断点后程序恢复正常。
但是究竟是因为断点加在了哪些地方造成的这个问题,我还是不得而知,仍旧希望来位大侠解释一下。。。。

网友B:
从来不用MDK只用IAR的路过

网友C:
这个需要自己多尝试一下 才行

网友D:
换个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