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5831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1-07-19):
大家好,有个玩具,有MP3 功能,摔了一下,声音变小了,怀疑放大坏了,看上面有个8个脚的芯片。  上面有标示T5831 ,不知道那个兄弟知道,有手册吗?,谢谢!

网友A:
去goog一下看有没有,反正alldatasheet上没有。
如果没有,可能是国产的三流货,自己印字的。
看看脚位,找个替代的贴上去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