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40使用仿真器的时候XRAM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1-07-19):
最近在调试一块C8051F340为MCU的板子。
能够正常工作,并且USB接口也能使用。
但是在对XRAM进行操作的时候总是有问题,请教各位

uchar xdata*M;
M=0xB00;
*M=0x01;
我使用仿真器单步运行的时候,在memory窗口中看不到0xB00的处的数值变化,这个值总是保持不变,请问这是为什么
谢谢。

网友A:
上图
99%是你用的不对

楼主:
我的初始化设置如下:
PCA0MD &= ~0x40;  关掉看门狗
P1MDOUT = 0xF8;                //推挽.
P2MDOUT = 0xFF;                //推挽.
XBR0      = 0x03;
XBR1      = 0xC0;
XBR2      = 0x01;

EMI0CF    = 0x07;
EMI0TC   =0xCB;
IE        = 0x80;
Timer_Init();
.........................................
void Timer_Init(void)
{
   TMR2CN  = 0x00;                        // Stop Timer2; Clear TF2;

   CKCON  &= ~0xF0;                       // Timer2 clocked based on T2XCLK;
   TMR2RL  = -(24000000 / 12);              // Initialize reload value
   TMR2    = 0xffff;                      // Set to reload immediately

   ET2     = 1;                           // Enable Timer2 interrupts
   TR2     = 1;                           // Start Timer2
}
.....................................................................

楼主:
EMIF使用的是复用方式。
建立和保持时间都是三个sysclock

楼主:
6楼:问题应该不在于多零或者没有零的吧

网友B(2016-02-19):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