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乾坤大挪移。。。。。。

楼主(2011-07-19):
AI, start, go, ST, DM
void main(void){
start:
while(1)
{
func1();
func2();
}
}

void INT1Serv(void) interrupt 2
{
........

goto start;
}

应该很容易理解吧。我想要的就是,发生中断后,从中断处理程序直接goto到main函数的开始处。

请问 怎么实现????还有,如果发生中断时程序在func1中,堆栈怎么办啊???

网友A:
我以前在6052内核上做过类似的事情,退出中断先执行一个函数,再返回中断点。
如果你对你用的单片机了解,可以在退出中断前找到堆栈中保存函数对应的位置,然后再将main的地址替换掉中断点的地址。返回就是跳到main了。
你这个个问题还可以直接用软件重启实现。

网友B:
直接用软件实现重启就OK了.....

网友C:
这样会杯具的

楼主:
我现在死的心都有了,这是什么**问题啊啊。。。。。。。。。。。。。。。。。。。。。。。。。。。。。。。。。。。。。。。。。。。。。。。。。。

网友C:
中断必须用RETI返回,否则会影响中断,你那样做的话基本死悄悄

网友D:
晕倒。。。跨函数GOTO干啥。。。  实现软复位么。。。

网友D:
如果是实现软复位,自己想想该咋弄。。。

网友E:
一般单片机都带有软件复位,好像是往固定寄存器送数

网友F:
volatile unsigned char flag = 0;
void main(void){
start:
while(1)
{
func1();
func2();
if(flag){
    flag = 0;
    goto start;
}
}
}

void INT1Serv(void) interrupt 2
{
........

flag = 1;
}

网友G:
中断里设置标记,主循环处理标记,这是通行的作法。

尝试忘掉GOGO。估计写三十年程序,也用不到一回。

网友H:
用goto的话,只能返回到原来的函数

就是说在中断里面用goto只能返回此中断函数里面。。。

不能跳到其他函数。。。

楼主这个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I:
看在白娘子的份上,如果用汇编比较好搞,不管reti 还是神马,都简单。
再C下,需要用setjmp 这个C标准的函数。
不过RETI还是必须的。调用一个带int的空中断函数就可以了。

网友I:
10楼是同步的标准做法。

网友J:
:L,这样的代码还有结构性可言吗?

网友J:
俺实现找不到这样写代码的必要性

网友K:
特意验证:VC,GCC,IAR FOR STM8,IAR FOR ARM不允许这样写程序,LABLE只允许在同一函数内使用.不同函数可以使用相同的LABLE名.

网友L:
尽量减少使用goto语句

网友M:
1. 直接跳转过去,必死无疑。
2. 可以讲堆栈中的返回点数据改掉来达到乾坤大挪移。
3. 第10楼的建议。
4. 改进算法。要坚信,不管你算法多优秀,总有替代的办法。

网友N:
支持10楼的方法,慎用goto。

楼主:
谢谢大家!!!

我已经用其他的方法解决了,不用“乾坤大挪移”了。。

最近在调一个程序,很久都没有什么进展,程序总是不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感到很无助,所以才会想到一些奇怪的做法——其实我也不想用这种方法。。。。

谢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O:
直接在中断里面死循环,开个看门狗算了。。

网友P:
我遇到这样的情况一般是给它点个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