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电位差和电流之间关系的一点理解

楼主(2011-07-19):
两点之间存在电位差,则这两点之间肯定存在电流,反之,两点之间不存在电位差,则两点之间的电流不一定为零,类比与磁路,同样存在这样的关系,两点之间存在磁位差,则该两点之间存在磁通,反之,两点之间不存在磁位差,则该两点之间的磁通不一定为零,不知道以上的结论正确与否,请各位大侠讨论下!

网友A:
不正确。
只能说,电路中不同固体材料的导电率相差非常大,最大与最小相差达23个数量级(不考虑超导);而固体材料导磁率最大与最小相差并不大,导磁最好的材料与真空相比较不超过5个数量级,常见材料不超过4个数量级。

楼主:
maychang大哥能帮我分析下我理解不对的地方吗,好像不是在磁导率这一块吧

网友B:
两点之间存在电位差,则这两点之间肯定存在电流

这句好像就不对 吧

网友A:
5楼: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楼主:
呵呵,5楼把我想的太小了,叫maychang老师一声大哥是太高估我自己了,叫声大伯比较合适点的,不过没有叫大哥来的顺口。以后继续以大哥相称,只要maychang老师没有意见,哈哈

楼主:
四楼既然说我不对,那就麻烦你给我解释下理由,我们可是讲科学的,要知其然,更要知起所以然也!

网友A:
8楼:
说个简单的:真空完全不导电,但导磁。

楼主:
额,这个太理论了点,还没有学习到这一块,呵呵

网友C:
两点之间存在电压不一定存在电流。举一个例子,感应起电,天空中的云和大地在闪电前,他们之间就存在电压差,你能说他们之间就有电流吗。

网友D:
电解电容正极接个DC5V,负极接地,有电位差但没电流(别说有微弱的漏电流哦,那样谈就没意思了)。

楼主:
呵呵,楼上三位都是高手,谢谢提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