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车充电器问题!

楼主(2011-07-19):
一切正常,整流部分正常,芯片TL3842去启动,我测量了第7脚电压只有14V。
芯片换新的了,也不启动。没有5V输出!!!
哪位遇到过,请指点下如何处理。

网友A(2011-10-21):
功率管不接,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B:
车充IC  www.szparkson.net
AX5510  fp5139

网友C:
问题问得这么含糊 5V你指的是8脚基准电压吗 如果这个电压都没有的话 你还是继续检查你的7脚供电吧 注意测量的时候 直接测5-7脚.

网友D:
把那几个电阻也换了。

网友E:
看充电器的输出电路有没有短路的,前面电路没有问题,应该是后面的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