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斑竹flash读写问题

楼主(2011-07-19):
我打算在flash里存变量值,但第一次读写正确,第二次读写就不正常了,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吗?还有就是float型的变量怎么存在flash中?

楼主:
第一个问题解决了,但是还是不知道怎么把float型数据存到flash里去

网友A:
去看float存储结构,占几个字节,把对应的字节保存就好了,读出来时,按对应的方式填写到变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