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上拉经常用10K电阻

楼主(2011-07-19):
看到很多比较器输出都用到了上拉,而且大多是10K电阻,请问这个原因是什么?

网友A:
不一定是10k欧,其它值也有使用,尤其是要求速度高时此电阻往往比较小,甚至有用到1k。

网友B:
增加驱动能力或一开始定义高电平

网友C:
因为10k能满足5V逻辑下的大部分系统,另外的原因就是N多人不动脑筋,直接抄人家的,还有学校老师以讹传讹,就满天下10k了。

网友D:
俺读书时老师都是说:“不行啊,那换个10K的电阻试试”,但从来不告诉我们为什么,呵呵。

网友E:
其实上拉也是很有讲究的!

网友C:
俺读书时老师都是说:“不行啊,那换个10K的电阻试试”,但从来不告诉我们为什么,呵呵。
引用 网友D:

呃,这些老师本来该去讲国学的——易经。

网友F:
上拉电阻可在一定范围内选择,至于5楼的问题用欧姆定律就可以完全解决了。

网友E:
TO CHUNYANG大师:
选择上拉电阻时,要考虑哪些方面?我只知道,要考虑电流。

网友G:
这个还真没仔细研究过,只知道别人都这么用......一直也这么用没出啥问题......

网友H:
上升沿时间tr参数,阻值越小上升的越快

网友I:
网上看到的说法是这样的 取值范围1K-10K
大电阻,则为弱上拉,可以减少灌电流  功耗降低
小电阻,则为墙上啦,增加驱动电流。

网友I:
在高速电路中 最好强上拉电阻(增加驱动电流),也可以使电平边沿变得陡峭

网友J:
现在才知道什么叫做弱上拉:$

楼主:
这么多学问呀,一个上拉

网友K:
一直都很迷糊,学习了

网友L:
网上看到的说法是这样的 取值范围1K-10K
大电阻,则为弱上拉,可以减少灌电流  功耗降低
小电阻,则为墙上啦,增加驱动电流。
引用 网友I:

有同感!:)

网友M:
输出加上拉电阻的目的是为了使高阻输出时稳定,特别是悬浮输出时必须加上拉或下拉。至于阻值的取值应该根据器件的输出阻抗和负载能力要求来决定。一般运放为开环输出,其输出阻抗在100K-1M,所以需要外加上啦或下拉电阻。由于10K的电阻比较大众化,一般公司都必不可少的,并且计较适合上拉电阻的特性(阻值不是很大,足可以使输出稳定,也不是很小,可以减少电路损耗),所以很多人喜欢使用。我个人也喜欢用10K作为上下拉、基准、偏置、RC等用。:lol

网友N:
老T叔应该发一本讲上下拉电阻问题的高书!!

网友O:
上拉电阻一般选择是在1K到10K,具体的要看你负载还有输出电流的关系

网友P:
是没有定值的,只要驱动力和电流符合实际需要就可以。

网友Q:
根据你的负载算出电流,根据电流算出电阻就是了

网友R:
上拉电阻阻值的选择原则包括:
1、从节约功耗及芯片的灌电流能力考虑应当足够大;电阻大,电流小。
2、从确保足够的驱动电流考虑应当足够小;电阻小,电流大。
3、对于高速电路,过大的上拉电阻可能边沿变平缓。综合考虑
以上三点,通常在1k到10k之间选取。对下拉电阻也有类似道理。
对上拉电阻的选择应结合开关管特性和下级电路的输入特性进行设定,主要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1. 驱动能力与功耗的平衡。以上拉电阻为例,一般地说,上拉电阻越小,驱动能力越强,但功耗越大,设计是应注意两者之间的均衡。
2. 下级电路的驱动需求。同样以上拉电阻为例,当输出高电平时,开关管断开,上拉电阻应适当选择以能够向下级电路提供足够的电流。
3. 高低电平的设定。不同电路的高低电平的门槛电平会有不同,电阻应适当设定以确保能输出正确的电平。以上拉电阻为例,当输出低电平时,开关管导通,上拉电阻和开关管导通电阻分压值应确保在零电平门槛之下。
4. 频率特性。以上拉电阻为例,上拉电阻和开关管漏源级之间的电容和下级电路之间的输入电容会形成RC延迟,电阻越大,延迟越大。上拉电阻的设定应考虑电路在这方面的需求。

网友S:
电阻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