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刚设计了AD输入信号调理电路,有什么问题?帮忙看看。

楼主(2011-07-19):
大侠们,我最近在做CAN总线控制器,在设计AD模拟信号输入的时候牵扯到信号调理,下边的这个电路要求满足1-5V,0-10V,4-20mA的要求,麻烦帮我看看哪里设计的不对?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或者更好的实惠点的芯片?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第一:比例电阻有问题,10V输入,输入AD的得有6V左右,超了一般AD的输入范围
第二:输入端的电容应该接在精密电阻前,ESD防护作用,精密电阻很容易被ESD击穿。
第三:稳压管放在比例电阻之后,才起的到保护IO引脚的作用。

网友B:
我非常觉的这个得UP  模拟数据采集论坛资料不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