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PSoC Creator 1.0问题

楼主(2011-07-19):
每次启动都出现让一窗口,让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网友A:
注册个账户

网友B:
对,在官网上

网友C:
嗯,在官网上用邮箱注册个账户就好了

楼主:
再用那个账户在显示的那个框上注册吧?

网友D:
嗯,也可以选择后面那个register

网友E:
实际上它应该是register later

楼主:
嗯,多谢,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