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颖是否有简易的下载工具

楼主(2011-07-19):
中颖是否有简易的下载工具

网友A:
是啊,比如可DIY的并口,串口

楼主:
是啊,一个U口的卖300元

网友A:
嗯,太贵不适合评估

楼主:
啥时推出的?

网友B:
一年半了吧

网友C:
300还行吧

网友D:
问问88f516的代理商

网友E:
SLAB支持88/89系列以及79F165/085。看看LZ合不合适

网友F:
最好能整个ISP固件在芯片里面,用串口直接烧程序

网友B:
SLAB,支持JTAG和ISP烧录,支持联机和脱机烧录(需要外部提供直流稳压电源),三种烧录电压选择(内部电源5V/3V和外部),支持自动烧录功能(即当烧录完一个IC后,去除IC,在将新IC放在烧录座上并按上,就会自动烧录。不过 ...
引用 网友G:
正解

楼主:
嗯,多谢大家

网友H:
最好能整个ISP固件在芯片里面,用串口直接烧程序
引用 网友F:

中颖单片机内含ISP固件,用串口可以直接烧程序。

网友I:
对,使用标准MAX232即可ISP. 就像STCISP一样。。。 :)

网友J:
有吗,好像没有,官方手册上没有,也没有类似STC的下载软件

网友E:
回复 网友J:

88/89系列有的,79F165/085有的

网友K:
偶用STC的工具下载,只是下载时的接地引脚不同

网友J:
偶用STC的工具下载,只是下载时的接地引脚不同
引用 网友K:
软件是哪个?

网友G:
21# gurong60 中颖的ISP51烧录软件就可以用啊,不需要去找其他家的。

网友L:
:lol当然有的啊

楼主:
用咱自己的就行

网友E:
软件是哪个?
引用 网友J:

可以到中颖网站下载
http://www.sinowealth.com/ftp/tool/ISP51/ISP51_Win_V2.2.zip

楼主:
官网好东西还是很多的

网友M(2013-05-31):
SLAB虽然支持串口下载,但是不好用,比如:下载一个芯片后,它还等待下载下一个芯片,但是此时如果我不想下载下一个芯片,点击“取消”的话,过了一会如果又想接着下载,那么就它不能继续下载了,必须重新插拔USB接口才可以。这在不断修改程序,多次烧写芯片测试的情况下,使用很不方便,写好一个程序烧写测试,不合适,再修改再烧写,每次都必须重新插拔SLAB,特烦,要是能做到STC得串口就好了。

网友M:
SLAB的串口下载不好用,下载一次后,取消下载,过一会后再点击下载,就无法实现下载。

网友E:
引用 网友M:
SLAB的串口下载不好用,下载一次后,取消下载,过一会后再点击下载,就无法实现下载。 ...

这个问题,我已经反馈给相关人员了。

网友N:
S-LAB为非官方产品,价格应该没有300块

网友O:
希望中颖尽快完善一下.

网友P(2015-09-22):
楼上详细说说,怎么像STC那样下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