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功率运算放大器做恒流源可行吗?

楼主(2011-07-19):
常见的恒流源都有一个调整管,   这样在负载较小时,调整管的压降过大。调整管发热严重。效率不高。  我想请教大家。做恒流源有什么其它方案效率高些呢?用功率运算放大器做恒流源可行吗?

网友A:
可以。但发热是一样的,并不能减少。
要提高效率减少发热,用开关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次做过开关电源。可是是电压源啊。用开关的原理可以做恒流源吗?

网友A:
3楼:
当然可以。
开关式电压源,输出端电压取样(电压反馈);开关式电流源,输出端电流取样(电流反馈)。

网友B:
完全可以的
而且精度可以做的很高,管子本身的发热需要考虑。

网友C:
我前几天将一个功率很小的稳压开关电源改成了一个精度不高的恒流源。

网友D:
看DC-DC的LED驱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