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解决下这个dxp的软件问题

楼主:
打开原理图就打不开库了,只要把鼠标放在库上就卡死了!先浏览库再打开原理图也会卡死!望大家帮帮忙!

网友A(2011-07-19):
有一次俺用AD9改了DXP2004的封装做了3D 结果,用2004一打开库就死了,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情况

网友B:
盗版的吧,都会有这种情况。。。

楼主:
是2楼这种情况好像!有办法么?

楼主:
是**版!但是找不到原因,现在一直都还不能用~!

楼主:
好像是说路径有冲突!所以不能同时用!

网友C:
软件兼容性问题。AD软件工程师不是一般的差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