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成过往,现在不行。

楼主(2011-07-19):
求大侠们看看,同样的板子,手里有个去年的焊好的板子,把J1接入水中,震荡蜂鸣器响。 今年刚焊一个一摸一样的,不震荡了,疯了。

楼主:
VCC两节电池 3V

网友A:
水里撒把盐

楼主:
:@ 得出结论 太霉 试了两个喇叭是坏的

网友:
吃过类似的亏,所以说要有焊电路之前要检查元器件的好习惯

网友B:
水阻是不一样的,不同介质的水,接触水面深度等,阻值差异极大.

网友C:
这标题,太。。。。。。。深奥了

网友D:
太。。。。。。。深奥了

网友E:
这种电路结构,只要原件是好的包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