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拱形鼠标优势

楼主(2011-07-19):
听说微软采用了CY的CapSence解决方案,用在这个鼠标上。
那这个鼠标有什么优势啊?

网友A:
估计是指头省力了;P

网友B:
这个鼠标是无线鼠标吗?

网友C:
拱形触摸鼠标的设计初衷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提升便携性,以便轻松放进书包、钱包或口袋。只需简单动一下,它就可以从拱形变为一个平板。

网友D:
因为采用了CapSense技术,触摸条可以对每个位置和移动速度的变化作出反应,无论速度快慢,用户都可以精确地控制滚屏。

网友C:
嗯,该触摸条还有三个轻击“按键”用于附加功能:上一页、下一页以及中间点击区(可通过编程定义为用户最常用的鼠标功能)。

网友D:
拱形触摸鼠标装备了BlueTrack技术,用户能在几乎任何表面上使用。两节AAA电池可供该鼠标使用六个月以上

网友C:
还有双色的电池寿命指示器可以告知用户电池电量不足。

网友E:
这样的广告贴很好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