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运放

楼主(2011-07-19):
想请教大家个问题,为什么有直流放大器啊 ???我看09年电子大赛题目上,监测时输入是正弦信号???相位和幅度(正负)有一个变化不就算交流信号吗????????????????????

网友A:
电压不过0就不是交流。准确说交流定义的是电流方向。

楼主:
信号发生器的输出正弦电压过0了  有正有负

网友A:
信号发生器的输出正弦电压过0了  有正有负
引用 楼主:

那个就是交流信号。

网友B:
“直流”是指变化很缓慢的信号。
处理频率很低的交流信号时,往往使用直流放大器。

网友C:
严格上,没有“直流”运放一说。只有高低频(即频率响应)的差异。

网友D:
楼主说的是这题吧,呵呵。

楼主:
是啊  不过有点不理解为什么要有直流放大器 而且 我问做过那题得人说 他们比赛时评委说信号发生器出来的是算直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