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仿真问题

楼主(2011-07-19):
我用simulator仿真时,每次一点Debug without downloading就弹出一个user error:illeagl opcode found on address 0x0.我试了以前调试成功过的程序还是一样,所以问题不是出在程序那,我看网上说的,然后又把library设置成的Full DLIB还是出现同样的错误,这几天一直在找原因,好不容易写了程序,就这样落在那里调试不了,杯具啊,若哪位哥哥姐姐知道的,告诉我一下啊,感激不尽,我真是没有办法了,是不是还要设置哪里。。。

网友A:
为什么不硬件仿真?

网友B:
我也在等答案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直接硬件仿真不行吗

楼主:
穷学生啊,硬件仿真应该可以,换别人的电脑可以,用Simulator还是不可以,还是无解啊

网友D:
回复 楼主:

在别人电脑能用,应该是您软件环境的问题,最好将iar卸载干净,重新安装一遍。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卸载了,用WINDOWS优化大师和360清扫了一遍,还是不行,最后我还是用软件仿真,点Debug and download可以调试程序,点Debug and withoutdownload就是不行,也许是我系统有问题,感谢楼上的各位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搞定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