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DC电源模块

楼主(2011-07-19):
需求:
输入 AC220V
输出 DC正负15V
纹波 小于100mV
体积尽量小的电源模块
麻烦帮忙推荐推荐啊 多谢了~

网友A:
正负50V输出的比较少见,有量的话可以去定制,本坛的powerants就可以接受定制电源。

楼主:
我第一次写错了 应该是正负15V 不过仍然谢谢你的回复
2# chuny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