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再设计产品时,会用IC座吗?

楼主(2011-07-19):
如题,请各位有经验的大侠们指点一下。

附注:我承认我很挫:)

网友A:
没有,身边经常带个小锤,调试不好,一锤搞定,省心!

网友B:
貌似用芯片座不好,容易被不怀好意的人摘下来咯。

网友C:
在前期测试的时候会用,定型以后尽量不要用。因为长时间会氧化,跟使用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D:
要看啥产品,手机CPU用插座和计算机CPU不用插座都会让你抓狂的。

楼主:
设计一款工控产品。

网友D:
如果是可靠性要求很高的,最好别用,5年以后基本都是插座出问题,连接线也最好别用插座。插座只有在考虑维护性的时候才用。

网友E:
具体情况分别对待

网友F:
大批量制造仪表一般都不加,如果需要经常维护升级代码,需要把芯片送回工厂升级,也可以加,方便拿下来。

这个主要看你的需求了。

网友G:
一般来说前期测试有用,产品上都没有用

网友H:
用的话至少用台湾的、知名品牌的,圆孔的,或者镀金的。国产的慎用,工控产品不建议。

20年前常见,现在基本没有了。

网友I:
现在都是TQFP、BGA,ISP,IAP的时代了,IC插座用的是少了。

网友J:
特别是用在经常震动的场所 IC容易弹出

网友K:
不牢靠,还是慎重使用。

网友L:
通常在試驗阶段用IC座, 在成品以后就用不到了,有时也因为接触不好,常出现问题

网友M:
应该要看实际情况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解答,我明白了。

网友N:
两年前用过一批68脚的PLCC座子,现在隔三差五的出问题,售后跑过去把IC按两下又好了,懊悔死了。

网友O:
两年前用过一批68脚的PLCC座子,现在隔三差五的出问题,售后跑过去把IC按两下又好了,懊悔死了。
引用 网友N:

——是的,PLCC座子时间久了接触会相当的不可靠,所以只能用于样机调试阶段,对于批量生产应该焊死。

网友P:
我们公司用的PLCC插座貌似很少出问题

网友Q:
一般不用

网友R:
该用的场合还得用.关键是使用的地方.

网友S:
像我这样的高手在学习的时候还是需要的撒~

网友T:
俺是来学习的

网友U:
产品调试阶段用,,生产时不用。。。

网友V:
最好不用除非作为一个调试

网友W:
具体情况分别对待
:handshake

网友X:
回复 网友D:
没有设计产品的经验,看了前人话,还是觉得7楼说的挺有道理的。

网友E:
用与不用,这是个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