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fatfs到stm32上可以再SD卡中建立文件但是不能读取文件

楼主(2011-07-19):
大家好:
    我移植的程序能写进去,但是不能读,请大家帮忙看看。
    首先是写,在sd卡建立一个123.txt。然后在里面写数据,程序为
const unsigned char fat[512] ={ "123456"  };
char buf[512];
int main(void)
{
    FATFS *fs,fatfs;            // Work area (file system object) for logical drive
    FRESULT res;         // FatFs function common result code
    FIL fsrc;            // file objects
    UINT br;
    RCC_Config();
    USART_Config();
    fs = &fatfs;
   f_mount(0, fs);
    res = f_open(&fsrc, "123.txt", FA_CREATE_ALWAYS  | FA_WRITE);
    res = f_write(&fsrc, fat, 512, &br);
    f_close(&fsrc);
    f_mount(0, NULL);
    while (1)
    {
    }
}
这个程序正常,能够建立123.txt并且写入123456等数据,下面是读
int main(void)
{
    FATFS *fs,fatfs;            // Work area (file system object) for logical drive
    FRESULT res;         // FatFs function common result code
    FIL fsrc;            // file objects
    UINT br;
    RCC_Config();
    USART_Config();
    fs = &fatfs;
   f_mount(0, fs);
    res = f_open(&fsrc, "123.txt",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res = f_read(&fsrc, buf, 512, &br);
    f_close(&fsrc);
    f_mount(0, NULL);
    while (1)
    {
    }
}
这个程序就读不出来我以前写入的数据,读出来全是0.我用仿真器跟了一下,发现在f_open这个函数中的
fp->fsize = LD_DWORD(&dir[DIR_FileSize]);这个fp->fsize为0.请大家帮帮忙看看这是为什么?

生成的文件用usb读卡器查看

生成的文件用usb读卡器查看

SD_FAT2(ok).zip

完整的工程文件

网友A:
不能读是说不能读到MCU里面?

楼主:
对。MCU在执行f_open这个函数时,读取的时候读出文件的大小是0,因此不再往下进行,得不到写入的数据。可是我的文件大小肯定不是0.

网友B(2013-01-04):
问题解决了吗,我stm32在nandflash上建立的fatfs也是可以写但是不能读,一调用f_read就跳到HardwareFault死循环了,求交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吗,我stm32在nandflash上建立的fatfs也是可以写但是不能读,一调用f_read就跳到HardwareFault死 ...

HardwareFault是不是因为程序在函数里建立太大的数组溢出导致的?

网友C:
在open操作之前,先要进行打开根目录的操作:
if(f_opendir(&dirs, "/") != FR_OK)

使用您这种方法也没解决

网友D(2016-07-18):
我的用内部FLASH做的FASFS,只能写不能读

网友E(2016-11-15):
谢谢  ,解决了我的问题

您好您怎么解决的,我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F(2017-07-19):
引用 网友E:
谢谢  ,解决了我的问题

你好,我也遇到了和你同样的问题,文件能正常写入,但是读取时发现长度为0,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G(2018-02-23):
能否烦劳大侠发些干货,也为此事犯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