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路,频率增加,电流减小。为什么??

楼主(2011-07-19):
数字电路,频率增加,电流减小。为什么??
电路中只有CPLD,SRAM ,245等接口电路。请专家解惑。谢谢!

楼主:
请高手们,不吝赐教呀~~~~~

网友A:
帮你顶下,要不一会都沉底了。。

网友B:
常规数字电路应该是频率增加,工作电流亦增加,这是CMOS电路的充放电效应决定的,如果不是这样,首先该怀疑电路是否有问题,特别是使用可编程逻辑器件时。

网友C:
LZ估计有一些隐含的潜在语境,扔了一个半截子问题,让大家在解答前先猜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