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RS485通信遇到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1-07-19):
我做了一块用于监控电流的板子,单片机是STC12C5A32AD,485芯片是MAX485,测试RS485通信的时候遇到了奇怪的问题,如果直接用MAX485通信就无**常工作,但是如果先用RS232收发数据后,再切换到RS485通信,这是RS485通信就正常了,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
楼主要给出具体电路。

楼主:
RS485与RS232共用一条串口但是不同时工作。

网友B:
232与485的电平都是不一样的,看看电路图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知道电平不一样,这只是RS485方向的电路图,你的意思是?

网友C:
我也遇到了485上的问题,不知道咋做。我现在能正常发送,但是接受非常乱

网友B:
回复 楼主:

ooo。
那款芯片可以直接接RS485嘛?

网友A:
楼主的图要直接上传至本站,不能用百度的图片库,外部链接被百度禁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