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源滤波器RC

楼主(2011-07-19):
对于低通滤波器来说,若RC这个时间参数为大于10倍的输入信号的周期,就是一个积分器。为啥要大于10倍以上呢,说是如果1<RC<9,就是低通滤波器了。
上面的问题是为什么呢?就是为啥要大10倍以上。给我的感觉没有在低通。
就是如果从充放电方面去理解。好像理解不通 ,像低通,我总是能跟积分器联系起来,好像总是在积分一样,进行充放电。
我都快想疯了,有哪位高手能不能把这个积分和低通的问题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我都快想疯了”
不至于吧?

理想积分器不存在。实际的RC低通滤波器转折频率若远低于信号频率,其幅频和相频特性均相当接近理想积分器。所以有“对于低通滤波器来说,若RC这个时间参数为大于10倍的输入信号的周期,就是一个积分器”之说。这个10倍也是近似的大概划分,并非严格定义。

网友B:
电容端电压,原本就是对流经其电流的积分。RC够大(如10倍输入信号的周期),意味着流经电容的电流基本上正比于输入电压(RC串联)。如此,所谓“积分器”近似成立。

网友C:
你画个波特图就知道了,当频率低的时候,电阻占主要作用;频率高的时候电容占主要作用。当大于截止频率10倍时电容作用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