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PC ARM分散加载文件。

楼主(2011-07-19):
ROM_LOAD 0x40000000
{
    ROM_EXEC 0x40000000
    {
        Startup.o (vectors, +First)
        * (+RO)
    }

    IRAM 0x40004000 UNINIT    ;for LPC2366/68/78

    {
        Startup.o (MyStacks)
        * (+RW,+ZI)
    }

    HEAP +0 UNINIT
    {
        Startup.o (Heap)
    }

    STACKS 0x40008000 UNINIT    ;for LPC2366/68/78
    {

        Startup.o (Stacks)
    }
}

这个在内部RAM调试时候的分散加载文件。。其中IRAM 0x40004000,这个值是怎么来的?需要根据实际的代码大小吗?还是保证足够的空间的地址?

网友A:
IRAM 0x40004000内部ram的最高地址,根据内部ram的大小做调整。
这是栈的地址,向下生长

网友B:
有这么大的程序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B:
ram的实际大小肯定会超过程序所需要的。那款芯片的ram就是这么大,所以写这个地址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