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磕头了,看看我的这个电路吧!!

楼主(2011-07-19):
看看附件里面的图片信号输入使用驻极体话筒,输出是个小喇叭。连接好后发现输出不了信号。驻极体话筒也没有反应。如果把话筒的接地端拔出用手接触话筒的导电部分的话喇叭就有声音发出!先谢了

网友A:
驻极体话筒要供电才能工作,这种话筒是有源的。Google看一下。

楼主:
该怎么连接啊,我用的是这个话筒,就两个引线啊!哪里接电源啊

网友A:
你先Google下驻极体话筒该咋接,不要偷懒。多提醒一句,外壳是地。

网友B:
话筒内部有个FET,要电源串个电阻

网友C:
话筒一脚上拉个电阻,在串个电容,送386
另一脚接地

网友D:
“用手接触话筒的导电部分的话喇叭就有声音发出”
那是你的身体感应到的工频和高频电压,此电压比驻极体话筒输出要大。

网友E:
MIC要加偏压才能工作,另外需要加前置放大,否则增益不足声音不够响亮。

网友F:
给大家磕头了

;P,小小鸟的头要磕破啦.

网友G:
你这样的道路只能连接动圈式话筒。住集体话筒需要直流电压的

网友H:
好可爱的电路图啊,呵呵

网友I:
电路图是用手机拍的吗?好清楚啊....

网友J:
做生意要先认识许多人,做电子要先知道许多器件的特性。

另外,大家说,是小鸟愤怒呢还是小猪该愤怒?

网友K:
话筒最好加在前极放大电路中,如用三极管做一极放大电路,你这样做是不行的

网友L:
lz请不要动不动就给这个给那个                磕头                    ,打顶了说请教!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改进了一下电路,加上了前置放大,但是出现个问题,按照图片里面那个电路焊接好后,发现9013基极电压竟然比集电极电压还要高,而且集电极电压还小得可怜。前置放大根本不工作,请问这个该怎么办呢?

网友M:
把那个68K电阻去了。

楼主:
68k电阻是提供偏置电压的,如果没有的话基极对地电压就是零了啊。有人说要在发射极接上个电阻就可以了,但是这个电阻要多大呢

网友N:
回复 楼主:
这个应该可以大体理论计算一下,因为在发射极加电阻,可以压降会发生在射极电阻和集极电阻两个电阻上,这样的话,C点的电压应该不至于太小;考虑到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可以尝试增大基极电阻,通过降低IB电流,减小IC电流,这样的话集极电阻上的压降会降低,这样集电极的电压也会升高。不过可能方法不是适合你的电路,要看情况,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I:
把那个垃圾105换掉

网友O:
把68K的电阻换成10K的上拉在9013的基极看看吧!

楼主:
里面用的不是105,是电解电容,但是按照实际测得的电压来看的话集电结是反向击穿了的.当接上发射极电阻3k之后,还是不行。这时候基极电压是2.5V,集电极电压是1.9V,跟没有接发射极电阻时候一样---集电结有个0.6V的电压降落,是不是因为分压电阻80k太大了造成成 了集电结的反向击穿(在稳压区)导致不能正常工作?或者是它正常工作必须要这个三极管集电结反向击穿呢?跪求解答!!

网友I:
你16楼的图没错,,,是你话筒后面的电解105漏电或接反或击穿了,前面的电加到三极管合它导通了.....叫你换掉这个105试试

网友P:
楼上正解,话筒后的电容问题,严重漏电,否则无论如何也不会出现基极电压高于集电极电压情况。

网友Q:
你把105那个电容换成小一点的就可以了,我以前也是做过。就这样解决了,另外你那个基极的上拉电阻还要在算算

楼主:
从基极下拉一个10k电阻就能出来信号了,电压也正确。但是信号经过后继放大后根本不能出来正常的声音信号,喇叭只能发出声音不能正确发出声音。崩溃

网友I:
把这只顽固的小鸟打下来烤了........

网友R:
从基极下拉一个10k电阻就能出来信号了,电压也正确。但是信号经过后继放大后根本不能出来正常的声音信号,喇叭只能发出声音不能正确发出声音。崩溃 ...
引用 楼主:

22楼的图,在加上基极下拉的电阻,电路形式就对了。剩下的问题就是电阻阻值的选择,要选一个合适的直流偏置点,使三极管的集电极的直流电压为1/2VCC,且三极管工作于放大区,且输出电阻不能太大,否则影响后级放大。

网友I:
如果用22楼的图,,,,80K电阻接电源一端断开,并接回集电极就行了.那个3K电阻去了.

楼主:
嘿嘿 我以为它的积极电压只需要比发射极高一点点就行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