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滞回比较器做掉电保护什么意思?

楼主:
今天让在板子上加电源保护,说让用滞回比较器做。之前是知道滞回比较器可以防止信号的抖动产生误操作,我的理解是,当掉电的时候,比较器发出的信号提醒单片机做出相应的保存动作。
但我疑惑的是,掉电的时候,比较器发出的信号先到单片机,再在等它做出反应,在掉电的情况下来得及吗?来不及的话,没电了还怎么采取保护存储的动作。还是我理解的“用比较器做掉电保护”这句话理解错了,人家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A(2011-07-19):
“掉电的时候,比较器发出的信号先到单片机,再在等它做出反应,在掉电的情况下来得及吗?”
掉电速度不太快的话,就来得及。实际单片机完成保护动作仅需要数ms到数十ms。在数十ms内电源电压还没有掉到单片机不能工作那么低,就可以实现掉电保护.
要掉电速度慢,最简单的方法是单片机电源两端并联较大的电容,例如数千uF。

网友B:
一般情况下都需要用滞回,防止单片机反复复位

举个简单的电池供电系统,假设设计电池电压低于4V,单片机执行掉电保护,如果没有滞回,那么高于4V单片机又会启动,电池带载和不带载电压会有些区别,非常容易造成单片机不停的复位。至于说是否来得及动作就是设计的问题了如LS所说

网友C:
施密特环节的引入是为了避免比较信号在临界时输出振荡。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一般是给单片机中断信号,让他在中断里做保存的动作吗?

楼主:
3# joyme 那就是说需要用比较器始终和电源电压相比较,输出端引导单片机的引脚,一掉电触发一个外部中断,让单片机进行操作?

网友D:
一般情况下都需要用滞回,防止单片机反复复位

楼主:
2# maychang 哦,我那板子比较密了,再加大电容比较困难,不过我的用的是DSP28335,运算速度比一般的单片机快,应该可以。我先试试吧

网友E: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就知道有这个差值的重要性了。

假设动作点为3VDC,下回差0.2V,也就是说,在刚上电的时候,3VDC以前MCU一直处于RST状态,3V之后MCU处于工作状态,工作电流从0要瞬间上升到稳态电流,此时VCC电压有可能会稍微回落一点点,例如刚好小于3VDC,如果没有这个回差的话,MCU直接又回到了RST状态,如此不断振荡,结果自然可想而知。

楼主:
9# yewuyi 明白了,就是一般单片机在掉电的时候需要做那些保护工作呢?是要在中断中完成吗?

网友E:
9# yewuyi 明白了,就是一般单片机在掉电的时候需要做那些保护工作呢?是要在中断中完成吗?
引用 楼主:

掉电保护是应用工程师的事情,在代码中通过软件实现,需要增加外部电压监测电路,一般应用于需要**掉电前状态的场合,例如使用计步方式的马达的动作位置,当掉电后如果无法恢复,则导致的结果显然而知。

MCU本身在掉电后基本没有什么保护,全部恢复到RST状态。

楼主:
11# yewuyi 哦~谢谢叶大师。
那我就用比较器做个掉电的时候触发一个外部中断的电路吧,让用的人在中断里处理去

网友A:
12楼:
显然应该使用中断,而且应该是高优先级,或者是不可屏蔽中断。
若是巡检的话,可能还没有巡到,电源电压已经下降到不能继续工作了。

楼主:
13# maychang 大师,我还是不太理解我那个Uref该怎么引?另一个贴也是我发的

网友A:
“我还是不太理解我那个Uref该怎么引?”
你没有把你取得Uref的电路贴出来,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引。

楼主:
15# maychang 我初步想是这样接,您看行不行,Uref端接个电容C1,防治掉电的时候Uref端电压变化过快。Uref是通过电阻分压从VCC得到

网友E:
15# maychang 我初步想是这样接,您看行不行,Uref端接个电容C1,防治掉电的时候Uref端电压变化过快。Uref是通过电阻分压从VCC得到
引用 楼主:

不是防止它变化快,而是需要它变化快,并且需要尽快的响应这个变化才对。

另外,同相反相似乎也反了吧?R3\D1要不要无所谓,但UI需要一个稍微稳定和准确的基准电压。

网友A:
16楼:
图中Uref是对Vcc取样(并且加了一级低通使其变慢,这不对),这是电源电压的输入信号,是你要的电源掉电信号。
图中Ui才是基准,应该在电源电压变化时不变化的。
17楼yewuyi说得对,D1在此没有用处。

楼主:
18# maychang 额。。。。难道是我一直对这个都理解的有问题。
这个图我是按着清华那本《模拟电路》画的,书上就是以Ui为输出端的,Uref是基准。。。
哪书上是用集成运放搭成的比较器

网友A:
到你发的另一帖中讨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