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中的续流二极管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1-07-19):
如上图
在开关闭合期间,电感上有感应电动势,左正右负,相当于分掉电源输入的一部分电压。当
开关断开时,通过二极管形成一个环路,在此种情况下,二极管是导通的。
问题如下
1,开关断开时,二极管导通,即电感左边的电压是负电压。这个负电压是如何得到的。
假设占空比 50%,开关输出是5V,理想情况下,电感分压5V,开关断开以后,电感产生反
向感应电动势,由于占空比50%,电流上升与下降的斜率是一样的,所以电感上感应电动
势也是5V(负的),电容上的电压无法突变为5V,加上电感上负的5V,则电感左边的电压
为0,与地相等,这样二极管是无法导通的。
2,如果我将二极管去掉,在开关断开时,电容储存的能量会在R 上释放掉,电感上的能量
将何去何从,这样做有什么坏处

网友A:
“理想情况下,电感分压5V,”
这句错了。开关闭合时,电感两端电压是Ui减去输出的5V(假定电容足够大,两端电压不变)。
“所以电感上感应电动势也是5V(负的)”
由前句解释,这句也错了。
开关断开时,电感两端感应电动势是电容两端电压加上二极管压降。

“如果我将二极管去掉,在开关断开时,电容储存的能量会在R 上释放掉,电感上的能量将何去何从”
将产生很高的感应电动势,损坏开关(实际上是功率三极管或MOS管)。

楼主需要复习一下“电路基础”教材。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所说的电源电压10V减去输出电压5V,得到为5V。当占空比为50&时,产生的反向电动势是与闭合时产生的感应电动势是相等的,也是5V。

网友A:
3楼:
“当占空比为50&时,产生的反向电动势是与闭合时产生的感应电动势是相等的,也是5V。”
没有错。这是理想情况。理想情况下,二极管没有压降,电路中也没有电阻,5V的感应电动势恰好为5V的电容充电。

网友B:
二极管会自动导通,是因为产生了一个很负的电压。
根据公式U=L*Di/Dt.
要是没有二极管续流的话,电感的左边将是一个很负的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疑惑就在电感的这个“很负的电压”
如你所言,U=L*Di/Dt
电感的电流是无法突变的,确切的讲电感的电动势为Uo与二极管的压降(环路电压为0),而并不是很负的电压,从另一点电容的电压无法突变也可以体现出来。不知道你是如何理解这个很负的电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否帮忙分析下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网友A:
6楼:
“不知道你是如何理解这个很负的电压的。”
5楼说得很清楚,“要是没有二极管续流的话”。此一前提,你没看见?

网友C:
6楼,在没有续流二极管的情况下,电感中的电流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消失,根据公式U=L*Di/Dt可知,产生一个很大的电压,即你所谓的很负的电压,只有存在续流二极管,关断时的电压才为输出电压加上二极管的压降。不知道这么解释,楼主理解没

楼主:
呵呵,楼上,可以理解,但是,弱弱的问一下,为什么如果没有续流二极管,电感的电流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消失呢,如何推出这个结论的

网友A:
10楼:
自己仔细看看,若没有续流二极管,电感中的电流将怎样流?
根本不存在回路。

网友D:
顶你啊
楼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不存在回路,如你所说,没有续流二极管,电感的电流会在很短是时间消失,问题是电流是如何消失的

网友E:
牛人很多啊!!

网友C:
回13楼,不存在回路,即相当于接入无穷大电阻,从能量角度分析,电感存储的能量消耗于无穷大电阻,电流就很小,相当于电流马上就消失了。

网友F:
其中L是储能滤波电感,它的作用是在控制开关K接通期间Ton限制大电流通过,防止输入电压Ui直接加到负载R上,对负载R进行电压冲击,同时对流过电感的电流iL转化成磁能进行能量存储,然后在控制开关T关断期间Toff把磁能转化成电流iL继续向负载R提供能量输出;C是储能滤波电容,它的作用是在控制开关K接通期间Ton把流过储能电感L的部分电流转化成电荷进行存储,然后在控制开关K关断期间Toff把电荷转化成电流继续向负载R提供能量输出;D是整流二极管,主要功能是续流作用,故称它为续流二极管,其作用是在控制开关关断期间Toff,给储能滤波电感L释放能量提供电流通路。
  在控制开关关断期间Toff,储能电感L将产生反电动势,流过储能电感L的电流iL由反电动势eL的正极流出,通过负载R,再经过续流二极管D的正极,然后从续流二极管D的负极流出,最后回到反电动势eL的负极。

网友F:
当K断开时,续流二极管和电感之间形成一个回路才能释放掉电感上的能量呀.

网友F:
是一个很明显的串联式结构图麻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把那本书上得图截下来了,你把书上的话拷下来了@~@

网友A:
19楼:
若是你把16楼贴出来那段书上的话仔细看明白,就不会提出首帖的问题。
之所以16楼贴出来的这段话看不明白,原因就是我在2楼所说:需要复习一下“电路基础”教材。

网友G:
学到东西啦!谢谢各位牛人!

网友H:
楼主理清自己的思路再说吧,你自己都糊糊涂涂的,怎么搞明白呢?

网友G:
构成续流回路的!

网友I:
楼主的电路知识有待提高~

网友J:
回复 网友A:
我的理解是如果没有二极管,当ON/OFF频繁开关时,会使L饱和,可能会导到将L烧坏,不知道正不正确!

网友K:
顾名思义,续流!即维持电流流动。

网友L(2013-11-05):
将L左端钳位到比地高0.7V的电位上,使反电动势对负载形成通路,OK?

网友L:
引用 网友F:
当K断开时,续流二极管和电感之间形成一个回路才能释放掉电感上的能量呀.

正解

网友M:
题目巳告诉你了!续流…